笔记本重装系统后出现checking media 。 有币送

楼主(2016-03-23):
宏基E1 410G /

  重装后出现checking media

     硬盘格式换成MBR了。

网友:
装系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定的,看了太多的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和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为什么尼?

网友:
有的时候新硬盘装完系统出现不能启动,可以更新一下MBR。

网友A:
你微软自带的播放器没装好吧,系统是自己封装的?精简系统微软的Windows Media Player就是不用,也不可完全去除,不然问题多多!

网友B:
把电脑配置和你怎么装系统的过程说一下,才能帮你分析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配置和你怎么装系统的过程说一下,才能帮你分析是哪里出问题了。

电脑配置···宏基E1-410G -     4G内存-500G硬盘   1G独显    赛扬N2920 CPU

开始直接使用UFEL__PE  装系统,没有把盘分区、  装完后进不去想起来要分区弄成MBR 模式、 之后又重新进入分区后弄成MBR模式。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微软自带的播放器没装好吧,系统是自己封装的?精简系统微软的Windows Media Player就是不用,也不可完全 ...

它这个不是播放器的意思,是检测硬盘的意思 (检测媒体,也就是光盘,u盘,网启,硬盘等...)

网友:
楼主这个可能是硬盘引导没处理好,也可能是此机器不支持普通启动了,要用uefi来启动,还是用gpt分区重新来一次吧

网友:
你这个是说重装后出现checking media,是因为硬盘格式换成MBR了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