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1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显卡换过新的

楼主(2016-03-23):
华硕K42JR 4.1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显卡换过新的。有的人说是BIOS问题 ,刷了也不行,是不是刷的不对,显卡是216-0809000,哪个大神有这个BIOS,麻烦给个地址 谢谢。

网友:
900显卡我这种问题都一换就解决,你注意看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查查屏线借口的条件。

网友:
看下内存贴纸的型号  找个对应的刷下试试

网友:
这个也有问题导致的,吹一下试试

网友:
屏接口的条件查了没,供电、开启有没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要刷BIOS, 这种机有很多个版本,  要看你显卡有几显存的,  找个显存一样的刷才行,  但你这情况最好查查屏接口

网友:
看下查一下内接接口的条件,

网友:
还是看屏接口条件吧,如果没有开启又没断线就看显卡条件电压之类的。

网友:
看看屏线,屏接口的供电,开启等等。与BIOS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外接进系统是否花屏,屏接口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3.3V,打波形有无跳变

网友:
显卡换了 BIOS刷了,IO也换了  还是灰屏

网友:
屏线和屏都换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啦!把屏线换一下。遇到过一台就算线的问题。还有K41JR2.1那个我遇到的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器就是问题多。换主板吧

网友(2016-05-05):
我的也是这样故障.我查了屏接口电路发现没3vs-lcd跟bl-en电压,,然后外接3.3v绐lcd,bl-en也有3.3v电压了,开机白屏,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