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LED背光灯的型号?

楼主(2016-03-23):
液晶型号是LG的LM270WQ1(SD)(B3)或者LM270WQ1(SD)(B1)。

如图,淘宝上太贵了180块2条。。。
哪位大哥知道型号,或者买通用的要买哪个?

第二张图是这个屏幕的背光系统数据。。。

网友:
该通用的吧!才几十块

网友:
那下面的LGT2795---R,            00--P2807G001,是不是?

网友A:
自己研究一哈看是几组的是有几个串联啊   淘宝一问不就有啦!!!!

网友B:
直接用通用的。换那种原装的划不来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研究一哈看是几组的是有几个串联啊   淘宝一问不就有啦!!!!

我一点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通用的。换那种原装的划不来的

我把这款显示器的背光系统数据图上传了,能不能帮我看以下,谢谢啊,我真是一点不懂

网友:
直接淘宝报屏尺寸,,LED灯条

网友:
别看型号i了
直接改成通用的算了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