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太慢?一个优盘就能提高运行速度

楼主(2016-03-23):
虽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电脑的硬件性能提升的越来越高了,win7系统的运行速度也比原来快了很多。但是有时候因为电脑上这样、那样的问题,win7系统运行的速度仍然会很慢。所以,我们就教大家一些技巧,利用U盘或者其他存储工具对电脑进行一些巧妙的设置,让它运行更流畅、速度更快!

  1、准备好一个U盘,将其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2、双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用鼠标右键点击刚刚插入的"可移动磁盘",打开"属性"。
      3、切换到ReadyBoost选项卡,勾选"使用这个设备"。
      4、一般来说,系统会自动给出建议的空间大小,你也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空间大小。最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并退出属性对话框。

  5、完成以上操作后,ReadyBoost就已经开启了。如果要关闭该功能,只要将"使用这个设备"取消勾选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Windows 7会在插上闪存盘自动对它进行性能测试,如果测试通过则会出现ReadyBoost设置相关选项;如果没通过测试,则会告知“该设备不能用于ReadyBoost”。
  值得注意的是,Windows 7会在插上闪存盘自动对它进行性能测试,如果测试通过则会出现ReadyBoost设置相关选项;如果没通过测试,则会告知“该设备不能用于ReadyBoost”。

  所以,在选择加速使用的优盘上,笔者的建议是,最少配备跟内存容量1:1的闪存空间,而最大不超过2.5:1。加入你当前的物理内存是2G,那么建议最少使用2G的闪存空间用作ReadyBoost加速,最大使用5G。

网友A:
是U盘都能用吗?你说的闪存盘就是U盘吗?最后一句不明白,告诉具体的操作流程就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盘都能用吗?你说的闪存盘就是U盘吗?最后一句不明白,告诉具体的操作流程就可了

就是U盘,如果有闲置的U盘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这个  给特殊行业的人群还是很适合的~~~

网友B:
这个能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提速?????

我看不太行吧  明天我试试

网友:
3.0的U盘,写入跟4k不是太烂的话,一般都有点提升。

网友(2016-08-08):
ReadyBoost不可用,也没有开启选项呢,怎么办呢

网友:
缓存已走入里面,不过感光没有什么区别,也许是电脑配置还行没干别的感觉不出来,理论应该是有用的吧

网友:
这个功能是把U盘当作内存,一般这个功能是看物理内存不足,才要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这样会快很多吗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不过win10有快速启动,比win7快多了,你可以装win10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