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求解答一个很X的问题关于BIOS

楼主(2016-03-23):
       拿到块技嘉H61M-S1R2.1板,我把供电修出来正常了,没有这种PICX1接口的测试卡,上了个G1620,开机屏幕没反应,其它供电都出来了,然后BIOS是双的,已经被别人拆走了副的,主BIOS还在,但是很明显拆焊过。       现在问题是一、假如这BIOS软件和硬件都是没问题,单BIOS芯片能正常使用主板么?                       二,我知道要是原版BIOS应该不支持22纳米的G1620,看了很多贴也没搜查到有说哪个版本的BIOS能上22纳米的U!谁有能上22纳米的BIOS帮我一下?

网友:
能不能用暂时不知道,双bIOS是一个是备份的。单个有可能可以用,可能不能用。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上官网上去下载新的BIOS后面应该会备注更新这个BIOS是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官网蛮牛的,居然找不到这个板,找晕了好久都没挖出来,不知道放哪或没有了

好多官网上没有的,在台湾官网上就有的。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 ... dl=1&RWD=0#bios这个网站有

网友:
谢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下了最新版F10BIOS,亮机成功,同时双BIOS的板子,现在单独焊接主BIOS使用没发现异常

网友B(2016-05-11):
楼主BIOS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BIOS方便分享一下吗

去官网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