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5A单电池正常,单适配器掉电,一起没过保隔。

楼主(2016-03-23):
昨天修一台宏基本本,板号LA-8331P。同行说用电池正常使用,接适配器死机,我当时试了一下电池

可以正常进系统,再接电流表才有0。3这样跳变明显不充电。把电池扒掉单适配器电流有时候1点几A

,有时候0。3就掉电了。跟同行说不急吧有点难修,同意留机下来。,如果适配器加电池也是偶尔正

常充电开机,多数是不行的,带电池不触发的情况下充不进电PQ86的G极电压2V到10V跳变保护隔离没

过,ACOK脚此时电压也跳变。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插上电池就会不定时的掉电,而且掉电完后待机电

流为0V这时PQ86的G极无电压,但拔掉电源在插上又正常了 。单适配器有时候能开不过大多数是掉电

。把PQ86的5678脚直连到PQ的5678脚是不会掉的,应该是保护隔离这块出了问题。把PQ86 PQ87和放

电管PQ88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芯片是BQ24725A   PQ86的G级是由BQ24725A的4脚发出的24V电压控制导

通,芯片也换过了于是查芯片工作条件:
1,20脚有19V电压。正常
2,6脚有2.5V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
3,16脚有6V线性电压。正常
都正常但还是没有24V电压,上网搜索了下很多帖子都是只查这三个条件,没有其他的说明

网友:
注意那个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如果单适配器情况下,保护隔离是过的PQ86 PQ87的G极都有24V,公共点也有19V,但一触发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PR294是好的,两个4.12K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换芯片不好的话多数是电阻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