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掉电首例

楼主(2016-03-23):
     我们这里修的基本都是同行拿来过的,一看后面贴纸写着故障:关不了机。呵呵,难道又是那个网络唤醒信号异常导致关机变重启,先上电看看在说,开机LOGO出来后进滚动条立马灰屏,难道显卡问题?强行关机准备吹吹显卡的,问题来了,不管你怎么按都关不了,按多久都关不了,嗯,确实关不了机!仔细看看电流0.6A左右,这电流好像应该连复位都没有才对,可屏幕TMD还亮着,又遇到奇葩了,先拆机看看故障吧!经过表笔的几番戳量,除了显卡和3/5V有电压,其余都没有,心里有些思路了,掉电,也不看图纸了,嫌麻烦,直接按通病来修,什么集显滤波不良、排阻、18K电阻变小、BIOS等等等等,通病都干完了,还掉,接着把桥也换了,NND故障依旧,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老老实实打开图纸点位,开着抓波器,一抓就抓出问题了,CPU比集显还先掉,再抓,CPU开启信号都没掉CPU就掉了,艹蛋,桥白换了

补了两个220,装个系统测试一天还没掉,都怪自己太懒!
   最近手头也是有点紧,出来献丑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你们都懂得

网友A:
呵呵楼主早这样用示波器就不会去换桥了

网友B:
这样维修就算高手了吧

网友C:
现在才修到这种,早就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修到这种,早就修过了

修过K42奇葩问题很多种,这种还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维修就算高手了吧

没有没有,就3把斧功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早这样用示波器就不会去换桥了

总想着以最快的方法解决它,可没想到浪费了一下午,不查清楚就干害我好几回了

网友:
表示不会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想着以最快的方法解决它,可没想到浪费了一下午,不查清楚就干害我好几回了

呵呵  就是啊都想是以最快的方法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的确不好弄,很多时候都是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学习了

网友:
还是只是走了弯路,最终还是修好了,修好就行

网友E:
楼主,是没有CPU供电引起的掉电台吗?

网友:
有时候经验害人走弯路

网友:
感觉没有示波器,很多问题都查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没有CPU供电引起的掉电台吗?

不是没有,只是没抓谁先掉

网友:
只有修好就行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这故障比较少见啊,可以参考

网友:
是不是啊,加两个电容就好,下次也试试。。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  一测就看出问题

网友:
来晚了   加不了分了

网友:
cpu供电滤波不亮   导致掉电到0.6a   灰屏 。。是这个意思?

网友:
今天刚好一台 K42J·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手头有一台0.16掉电,没图纸

网友(2016-05-02):
现在关机正常了吗?求楼主解释原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走了弯路是不应该

网友:
CPU滤波不良啊

网友:
这是滤波不良引起掉电吧

网友(2018-01-29):
就是懒来说的话 也是换桥更麻烦呀

网友:
楼主看来以后 3分图纸 5分技术 2分细心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遇事淡定从容不迫像牛x楼主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款这样的机器,症状不一样,我的电流都跑到1.9几了,还是不亮机

网友:
补这两个电容,原来的位置是空位吗?

网友:
好久以前的电脑的 有的还有改cpu供电电路的

网友:
技术厉害 必须加分

网友:
可以参考,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卧槽 折腾一圈难道是 电容问题?。。。好强大

网友:
还是不能偷懒。。。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