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LE FX 卡代码C5 和 昂达A880G卡代码 维修两例!!!~~~

楼主(2016-03-23):
版号:两片 华擎 880GM-LE FX     1.03
故障:卡代码 C5 (开机复位00 直接就跑C5  就两个数)

两片都是散客,都报了80元  大神飘过

一个昨天的 一个今天的, 我的这种检测卡 都是卡C5
各大供电 正常  时钟好像是正常的  复位情况: PCIE IDE  无复位
因为没有图纸 维修有点难度
上电瞬间
打BIOS  第1脚 有 3.3V 降到1.6V 左右跑了几个电压 就回到3.3V
打BIOS  第6脚   有1V多的电压  停留 近1秒
按照经验  CPURST  应该出来了  CPU 也应该开始读BIOS 了
没有示波器
刷BIOS 无果
上PCI负载 测得 两边阻值不一样 大概是我画的线的位置 分开两种阻值

第一个板  左边620   右边540  差距比较明显
第二个板  左边640  右边620   差的不大

两个都是 上BGA 烤南桥  修好  阻值一样了。

第二个板  看到C5 直接上BGA 就好了
BGA 焊南桥  故障解决。疑是通病。

版号:昂达 A880G   A88GS/128M 魔固版  1.00
故障:先 卡代码  后  复位灯闪

同行的 拿过来  也是卡代码
各大供电正常
开机瞬间
打BIOS 第1脚  3.3V 降到1.多V    压根就 回不到3.3V
一直呆在1V多 在读什么的....
第一次焊南桥  温度 不够
好了一会  不卡了  后面 变成复位灯闪 1秒1闪
郁闷了  再上BGA 焊  调够温度  烤足时间
就好了  隔天 试了几次 也好

前几天 潮湿  这几天比较忙  就拍到这 几个板
就分享下!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散热片,悍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散热片,悍马的

我也是 好像看到你的贴 拿那个悍马   我心动了  但是当时我的这个板 还是好的 舍不得  后面 放了几个月  主板坏了  CPU 短路  我就不修了  为了 拿那个悍马北桥散热片  找了个足够的理由废掉这个板

网友:
估计潮湿造成

网友:
都是南桥开焊,几率这高?

网友:
请教楼主  没波波  怎么根据打BIOS脚位 判断故障~

网友C:
你那北桥怎么那么黑。。
你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北桥怎么那么黑。。
你怎么做的

是南桥   BGA 上了2次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   BGA 上了2次BGA

你就不怕做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好像看到你的贴 拿那个悍马   我心动了  但是当时我的这个板 还是好的 舍不得  后面 放了几个月   ...

厉害,你是故意整坏的吧?你太坏了

网友:
扇热器霸气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扇热器

网友:
南桥应该坏的不多啊。。手上很多A880的主板。

网友:
额,南桥做两次不怕,有些板子我做三次都试过了,都没事,不过感觉好像好容易坏的做过桥的板子,大概做过一次大多数5个月以上,做过两次3个月左右!

网友:
没修过这品牌的主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