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20Swn通电后亮一下就灭维修

楼主(2016-03-23):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台AOC 920Swn,说是亮一下就灭。插上去通电一看,果然如此。依照经验来看,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再次,我赌一根丁丁,绝对是灯管问题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仔细观察电源板各元器件,焊点,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么先测试灯管,用单灯管高压条点灯管,果然发现问题,有一个灯管点不亮
此为好的灯管

既然是灯管问题,那也不用偷懒去改高压什么的,直接换灯管就好,虽说拆屏很麻烦,还好这不是三星屏或者LG的屏,容易拆多了。
图不清,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到灯管已经断了

找来新的灯管,双头剪短,上锡

先准备要用的安全套,不对,是保险套,咳咳,其实是热缩套管

接着给灯管焊上接线,注意要焊点光滑饱满,避免有毛刺或者虚焊。

然后把之前套在线上的安全套,我呸,热缩套管套在焊点上,用打火机烧一下。另一头也做同样的处理

把灯管装回去,把屏装好,接好线,上电测试,能正常显示了,不会暗了

换灯管虽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也要小心翼翼,毕竟是要拆屏的,而屏和屏线又都是很脆弱的东西,还是要注意不要上到。

网友A:
我是直接换灯架,灯管 容易断,灯架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换灯架,灯管 容易断,灯架来的快

店里都是买很多灯管的,所以只能换灯管

网友B:
我都是 不拆开这个的。我一般是从2头抽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 不拆开这个的。我一般是从2头抽出来

抽出来这种做法用不长呀,还把结构搞坏了...

网友D:
我买到的热缩管,都比原先灯管带的要厚很多,像国产的安全套,厚,问一下,哪里能买到超薄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抽出来这种做法用不长呀,还把结构搞坏了...

我都是这样啊。客户都是很久没返修啊。包括我现在用的飞利浦。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这样啊。客户都是很久没返修啊。包括我现在用的飞利浦。也是这样的。

我修到不少就是抽出来的,打火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不少就是抽出来的,打火严重....

其实只要热缩管弄好了。不会有问题。的我换了好几年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热缩管弄好了。不会有问题。的我换了好几年都是这样

我都是拆的,我很好奇,那些你抽出来 的怎么够长焊上去...

网友E:
换灯管
你这灯管烧断了,。。
我这有55寸灯管 上次修电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 不拆开这个的。我一般是从2头抽出来

有些屏可以不拆直接从侧面抽出来,有些则需要拆背光,最烦的是三星的屏,要全部拆干净才能拆灯管,因为灯管的支架在背光下面都是上螺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到的热缩管,都比原先灯管带的要厚很多,像国产的安全套,厚,问一下,哪里能买到超薄的啊?

抱歉,我也不知道,不过某宝应该有,这些都是老大去买的,店里大的小的热缩管都有遇到高压或者大电流我都用几种热缩管配合,套上多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灯管
你这灯管烧断了,。。
我这有55寸灯管 上次修电视用的

我只换过30寸一下的,30以上还没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换过30寸一下的,30以上还没碰过

我是修道55存的
也被那电过一次
就没去碰那么大的了

网友G:
修显示器这么久,被高压板电过的还没有,,被300v大电容电过好几次倒是有,现在每次修电源板我都通电过后第一步就是给大电容放电,,那个鞭炮声曾经吓退店里的小弟几次,
楼上说的灯管不拆屏能横抽出来的我还真没有碰过,,全都是得拆屏,,,,危险性很高,,有些屏和背光组粘在一起,不暴力拆不开,暴力又怕屏坏了,,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显示器这么久,被高压板电过的还没有,,被300v大电容电过好几次倒是有,现在每次修电源板我都通电过后第 ...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用高压条测试灯管的时候,用手去摸背光板背面,虽然手上没有感觉,但能闻到手被电焦的味道,昨天给一只显示器换灯管的时候就遇到过。

网友:
上了黑色的套套后,原来两头白色的塑料座还装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 不拆开这个的。我一般是从2头抽出来

我比你还懒 坏一个灯管的直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比你还懒 坏一个灯管的直接屏蔽

这种做法还是不负责的表现。这样如果双灯的呢?明显亮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