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30不跑马秒杀

楼主(2016-03-23):
宏碁
型号  4530版号。la-4182p
故障。  电流上到0.5A  五跳变。
测量各电压均正常。无线网卡22脚  3.3   复位也发出。
按照时序。先复位之后的条件入手。直击  cpu 供电芯片

复位都有了  2脚肯定是正常的、
直接测到三脚无电压。h_pwrgd,是桥发给cpu的PG,看来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往前追。
发现ec给南桥的pg也没有。ec条件满足。经打值  ec  104脚对地值只有六十几欧。 凭感觉还是不对的。毕竟是pg信号

ec_pwrok  无电压。  追此信号去往何处了。

还是要进南桥了  既然阻值偏低   先判断是ec 本身问题还是南桥拉低的吧。

  找到pr194  拆掉。测电阻焊盘。发现ec这端阻值偏低。南桥哪端五百多欧。判断ec坏、换ec后阻值恢复五百多  正常。

换ec后  电流一路飙升。跑马正常、此机修复。

ec问题导致到南桥的pg被ec本身拉低、cpu得不到pg信号不去寻址。
小小学问。。给点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在快。现在高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
又是捡到好鱼

网友A:
PU12   第3脚PWROK    为底   应该不会出CPU供电      出的只是一个预设电压!

网友:
你打错字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12   第3脚PWROK    为底   应该不会出CPU供电      出的只是一个预设电压!

cpu供电不正会出平台复位吗?

网友:
哪个字错了

网友:
这技术  可以了。。。

网友:
可能这款机型就这样,是我错了

网友C:
楼主好技术,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给你修好了,学习中,分已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给你修好了,学习中,分已加

其实也没怎么绕了 。按着时序走的,。多多指教

网友:
好思路,老师傅就是有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实力比较强悍哦,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正会出平台复位吗?

理论是这样     也许你是对的!

网友D:
时序分析真的没错吗。有点看不懂,电流0.5A不跑了,貌似电压没出完全吧,怎么先测复位了。老兄迷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分析真的没错吗。有点看不懂,电流0.5A不跑了,貌似电压没出完全吧,怎么先测复位了。老兄迷茫啊。{:4_ ...

这个不一定哦。  每个板电流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板0,几A  都开始跑马了  你说是吗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造一个信号过去,不用换EC应该也可以,可以省个EC

网友:
楼主你的电脑出CPU电压没,95831的2脚也会是高电位吗

网友E:
WL-SW#这个信号就是EC的P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WL-SW#这个信号就是EC的PG吗

WL_SW#怎可能是EC的PG呢?英文简下是有意义的。

网友:
有3.3v不代表就有复位啦 桥的工作条件都没满足 svid应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不正会出平台复位吗?

你是用示波器量到了下拉波形了吗  有3.3v不代表就有复位了啊 我同意他的说法 这个CPU供电只是一个预定值 在桥通知CPU发出svid才会出真正的CPU供电

网友:
既然你觉得复位有了为什么还要查复位的条件呢?

网友:
必须加分。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写的不够详细哦

网友:
修到最后是 ec坏,修这个有难度。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可能发贴时露掉了要测量说明部分

网友:
逻辑顺序挺强,继续昂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真好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证明楼主有一定的功力,,,,,,

网友:
好强悍,思路清楚,服了

网友:
楼主技技术不错哦,思路很明确,赞一个,

网友:
原来是PG没有啊,记住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牛逼的维修思路 换成是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可调电源待机正常吗?

网友:
这技术很厉害,加分

网友:
按时序来修,思路清晰。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WL-SW#这个信号就是EC的PG吗

那 EC的PG信号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