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进水不触发无3.5V,上电池短路。

楼主(2016-03-23):
一台东芝主板号daby3cmb8e0,进水不触发无3.5,芯片换了, +3V_S5,+5V_S5阻值230欧,上电后拔掉,去测后级有短路,马上又是200欧不短,现在修不出来,求指教

网友A:
...首先测的还有剩余的电肯定测着有短路声音,还是测芯片供电  开启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的还有剩余的电肯定测着有短路声音,还是测芯片供电  开启条件吧!

ENTRIP1 没有电压

网友:
先得看线性有没有出来,再看开启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