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大家帮我看一下,应该买什么样的屏线?

楼主(2016-03-23):
1、情况说明:
BenQ 明基 FP222W
屏型号:友达,M220EW01
看了这个屏,应该双8,原屏线为32针软排线,
手上有一个通用驱动板,支持双8,但只有30针,
2、问题来了:我想应该搞一根一头是通用针插(连驱动板),另一头是片插(连屏接口)。查了一下,好像没有这种32针的屏线啊?请问应该买什么样的屏线?还需要如何改线吗?
新手,请大神解答哈。谢谢!

3、为了让看贴者更直观理解,拍了一些图,如下:

-------------晚上23:30分更新补充---------------------

谢谢下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祝大家技术越来越牛、钱越赚越多!
哈,原来如此,就是30针的!!!唉,新手就是死脑筋。惭愧。。。

网友:
http://www.gotolcd.com/panel/201 ... er0.1_140_info.html
通过上面的链接查了一下屏的参数:
FI-XB30SSRL-HF16
30针?有点懵

网友:
再上一张屏接口处正面的图:

网友:
看屏后面的帖纸  用的是普通的双8排线 30针的   驱动板上面不也是30针么?

网友:
这个就是30片插的,你把屏线取下来数下,座子上有两根针是没用的。

网友:
你原来屏幕上接口上虽然是32个脚位 其实应该也是30针  1脚跟32脚是接地的

网友:
这个就是30针的,,,,,,,

网友:
你直接从正面数一下,就是30针的

网友:
哈,原来如此。唉,新手就是死脑筋。惭愧。。。
谢谢上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祝大家技术越来越牛、钱越赚越多!

网友:
都是这样的,有32个,30针,我刚刚查了一个LG的,不过,你的板标的很清楚的

网友:
双8位的屏线,你换的万能驱动板??直接度娘屏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