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同行三星r411

楼主(2016-03-23):
症状;不触发 待机偏高
         从外观看,这板子被上家动了大刑了,维修的地方不下10处。而且还少件。网卡被去掉了,先修通电再说网卡的事。待机偏高,无疑是短路了,那就用表扫吧。一阵扫描并未发现敌情。怪了,短路竟然没扫到,这是什么情况。这样找不到哪里短路没那就上电看看是什么电压不对,插上电源,公共点19v正常,待机5v线性正常。3v线性0.8v 。故障点1找到,3v线性不够,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芯片开启不够 芯片问题 电容漏电 线性后继有短路或者漏电。为了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3v线性只有0.8v的直接把线性后继断开,断开后3v线性正常,说明3v线性后继有问题。这板子有没有丝印只能一个个的打了。发现敌情 这个电容短路了,把它取了,阻值对了,3v线性升为2.8v,虽然有2.8v但是还不够,正常应该是3.3v,于是把那边电容全部取了,结果还是一个鸟样,又打阻值发现电阻这边短路了,追踪这个信号,一路追到南桥 ,上BGA把南桥取了,阻值正常了,通电,3v 5v都出来了,换上新南桥,指示灯亮了,上电,0.3掉电,上CPU内存,跑马,亮机。发帖不容易,各位师兄帮忙加点分分嘛,非常感谢。

学海无涯,去也 + 1

网友A:
没有发现这板做 bga容易变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这板做 bga容易变形嘛

还好吧,把下面固定好,上面按着就不会变行。每次修这种板子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l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没有丝印的是很麻烦

网友:
很精彩。清晰明了。加分

网友:
这种板子 BGA不好做

网友:
三星的就怕,用意变形,手头上还有个R428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