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脑主板连接显示屏引起屏幕分屏故障。

楼主(2016-03-23):
一台一体机电脑主板是945gsed-itx.v1.1,故障是不开机,清cmos和换内存后有显示,但是屏幕是分屏的,插拔过显示屏线无果,其他没动过,求助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看图

网友:
屏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刷一个试下,这种应该问题不大的。你在bIOS里面是分屏吗?

网友:
已解决,在bios里设置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A:
有点像是显卡的问题
你加焊或者重新做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显卡的问题
你加焊或者重新做下试试

人家都搞好啦

网友A:
再哪里 我去看看 。没说搞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哪里 我去看看 。没说搞好了啊

你没仔细看帖啊

网友:
头脑被搞乱了  你没看我刚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