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4.1 不触发

楼主(2016-03-23):
  主板进水 拿来待机0.008A 按开机键灯亮 0.02A 可以关机     重新焊接EC8572e 自动上电正常显示    装上3V电池  开关失效  找了半天没发现有断线的  各位看家  依你们看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号........................................................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是开关的休眠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的休眠三极管坏了

但为什么修之前开关是能触发的啊

网友:
换个 EC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IO旁边有个排阻出问题,可以看看,

网友:
贴子里好多说是排阻问题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EC右边排阻,楼主可以查下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是有通病的

网友:
没装好啊  肯定是啦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情况  中间还开启了回。BIOS也刷了。

网友:
我在找那排阻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