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4 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6-03-23):
接修一块ONDA  A78G4 主板无显示,上诊断卡,正常跑,就是显示器不显。加VGA卡正常显示,诊断为VGA集显不正常。用示波器,量VGA13和14脚。场频有70Hz,但行频没出来,跟着线路,是接到一只IC CM2009,查资料是缓冲IC,本来试着把15-16脚接通,有波形,电平低了。依然没显示。拆板没有,最终订了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元件,旧板上有时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有简单的场行输出问题!

网友A:
修这种故障有示波器可以事半功倍的。一打行场信号就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故障有示波器可以事半功倍的。一打行场信号就很直观。

这里行场信号应该是由北桥发出的,其两者工作电压应该相近

网友:
15和16脚直接连接没有显示原因推测是行场信号工作频率不一样导致。即ic没有起到信号输出频率缓冲效果。

网友:
几块钱,15-16脚直接,波形没问题,是电平降低了0V以下的-5VP-P。用了IC,就如图一样,是5V P-P。我开始以为不用IC都可以,但不行。可能加上拉电阻可以,但无试过。

网友:
料板 应该有啊

网友:
直接招09年以上的主板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