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d 掉电

楼主(2016-03-23):
修了一个 东芝 l600d 的 机器 。    机器故障是  通病 北桥问题 。       装好测试。   发现不装电池进系统 一切正常。   装上原配的电池。进系统,在出窗口处掉电。     当时觉得奇怪,。  关机情况下充电正常。只是电池电量很低。。     以为是装上电池机器功耗变大,发热更厉害。(以前修过一个 k40ab,装电池 鲁大师 直接升到90,不装电池  一直 70多度。) 继续假焊了下 北桥。。。 还是一样。

网友:
后面来个了东芝 l600的机器。。   显卡问题。  装上 l600的电池。   就不掉电了 。 也正常使用。
    难道是电池坏了?  电池还有这种坏法? 准备把 L600D 的电池装到要修的l600上 验证的时候。  结果客户来了 把机器带走了 说不用电池也没关系。   那。。 我也不管了。

网友:
你的电源带不起吧 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把,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失去了一个验证故障的机会啊!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愁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