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不充电 疑是通病

楼主(2016-03-23):
开机提示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电池不被识别
batt+ 0.几v pq102 第4脚等于vin 不导通
pr132的VDDP_LDO与充电芯片21脚的VDDP_LDO 不通
插电后21脚对地短
主要问题就是pq102 不导通

网友: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你第二张图片左下角都给挡住了!!!1

网友:
pr115处v1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张图片左下角都给挡住了!!!1

可是好像问题不在那吧 你想看哪里 我发图

网友B:
不导通也会报错,dell的才会这样吗

网友:
PQ102 G极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导通也会报错,dell的才会这样吗

充电不对 肯定报错啊

网友:
现在换了个pq102 导通了 三个基级都为19v  batt已经有19v了 可是电流表电流还是0.00几  不充电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这样的问题只是个案

网友:
现在出现新问题了这个信号不稳定 电压在0.9到3.3之间跳变 pq102导通之前是稳定的3.3

网友C:
PQ102是电池放电,不是充电。没有明白LZ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换了PQ102还是会大短!

网友:
换了 pq102,batt19v?看这就不正常。

网友:
这是啥通病呢 通病你还解决不了 还疑是通病什么

网友:
插适配器接口PSID到EC之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02是电池放电,不是充电。没有明白LZ想表达什么意思

对,是放电,不导通正常才对

网友:
认得到电池了

网友:
DELL的充放电电路设计得有点复杂

网友:
现在的机器在动之前更新下BIOS

网友:
充电不对吧

网友:
哥们儿你先看一下认到了dell原装90w没有,再去查其他地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