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309 全部USB都不能用了

楼主(2016-03-24):
有一台  联想 B4309 全部USB都不能用了  测接口5V,信号对地阻值也正常,
求个BIOS来刷下看看!!谢谢大家。。
我的这个是独显的
这板有两个BIOS的,一个64的,一个32的。

补充内容 (2016-3-28 00:33):
BIOS 已经刷了,USB还要不能用,郁闷了,这是同行拿过来的,同行说客户拿过来给他装系统的,本来用着好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现在机子还丢在一边呢,

网友:
键盘能用吗     进BLOS  看一下  是不是  把USB关了

网友:
会不会南桥挂了

网友:
你可以进BIOS看下是不是把USB关了,但是没有关的话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可以量一下周围的元器件看看.

网友:
先放电,不行再刷BIOS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11264这里有 你去下载  论坛搜索LA48或11264单机左侧笔记本BIOS里面就有

网友:
看下USB供电芯片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USB不能用

网友:
这些电压怎样才算正常,有大师们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大家!!!

网友:
你看USB的信号阻值是不是都差不多 如果出入太大的话那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你看下 图纸 USB接口  受控谁控制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台式突然就不能用了,U盘就行,只能外接USB扩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