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REV 1.02 D0-9B-98 循环代码的维修

楼主(2016-03-24):
接修一片ASUS P5G41T-M LX V2 主板.如图

故障D0-9B-98不停的循环跑码.
这个故障在印象中论坛里好像见过几次.
于是直接打开论坛搜索.
搜了半天也没找出个说得很准确的贴子.
后来看到徐总的一个总结贴.
看完后得知造成这个循环跑码的故障不只一个故障点.
好像有很多可能性.
先刷BIOS,没用.
于是试着换了BIOS旁边的822与IO旁边的一个822.无果.
又看到一个贴子说去掉PU5那个8脚小芯片,也无果.
涛声依旧,看来不能图省事直接去照着别人的做了.
还是自己慢慢查吧.
供电,时钟查了一遍都正常.
再查复位信号.当查到开关排针复位脚发去南桥的信号时发现问题了.

查到OQ8第3脚RSTCON#时发现万用表的数值一值在变,2.7V-3.3V跳变.
OQ8是个NPN三极管.它的B极如终是低电平.说明不是B极控制的问题.
OQ8的C极又连到了SRN5这个822排阻的第5脚.排阻的第6脚是接3VSB.
是起上拉作用的.测到这里果断换了这个822排阻.试机OK.
再上个位置图.

总结一下.碰到ASUS这种P541主板跑D0-9B-98循环不要去照搬照抄.也许您的故障跟别人的不是一个地方引起的.只能是参照再加上自己的分析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A:
rstcon这个信号工作推测是和复位针相联系的

网友B:
是不是复位排针脚上的电压也在跳变?跳变也能跑吗

网友C:
华硕822怎么什么地方去问题都和它有关,无语了,不知华硕的工程师看到什么想法!

网友:
最终还是822的事

网友D:
兄弟能发下点位图吗?刚好手上有这个板要修。谢谢。

网友:
售后现在基本上是全是没问题的也换82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发下点位图吗?刚好手上有这个板要修。谢谢。

我是买的那种加密的点位,发出来别人用不了.

网友:
正好帮上一台 看到楼楼主帖子 问题迎任而解

网友:
下次试试         基本都是换BIOS   82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买的那种加密的点位,发出来别人用不了.

恩。淘宝卖的现在很多都是加密了。。

网友:
822 的毛病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复位排针脚上的电压也在跳变?跳变也能跑吗

推测这里复位针脚的电压也会产生跳变。复位针电压产生跳变相当于主板处于一直循环重启状态。

网友:
碰到一台也是这样
最后是桥的复位没出来,。,

网友:
顶一下 。。不错。。。刚开始还是自己慢慢测  没思路了在网上 找 方法

网友:
排阻问题多

网友:
超级好经验。下次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往这方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复位排针脚上的电压也在跳变?跳变也能跑吗

复位排针脚上的电压不跳变.复位排针脚上的电压是2.0V.它只是起拉低OQ3的C极的作用.OQ3的C极跟OQ8的B极相连.那么OQ8的C极就应该是高电平.就那个822 提供上拉.822变质拉不上3.3V,所以就跳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发下点位图吗?刚好手上有这个板要修。谢谢。

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325-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华硕822怎么什么地方去问题都和它有关,无语了,不知华硕的工程师看到什么想法!

现在学乖了,见a55板子都是大排阻,如果可以杀人,工程师早被高层枪毙8回了,这不是损失一点成本的问题,品牌形象都毁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325-1-1.html

P5G41T-M LX V2..这个我直接搜索是搜索不到的。只能搜索到维修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5G41T-M LX V2..这个我直接搜索是搜索不到的。只能搜索到维修贴。

搜索的时候不要搜全名,搜关键词能搜到更多东西,比如你搜P5G41T-M LX V2,如果你搜P5G41T-M肯定比你搜全名要出来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索的时候不要搜全名,搜关键词能搜到更多东西,比如你搜P5G41T-M LX V2,如果你搜P5G41T-M肯定比你搜全 ...

明白。。谢谢。。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是换BIOS旁边的822好的 822这问题实在是太坑了

网友: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华硕?

网友:
822太出名了。华硕最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见过这情况,,,都是加焊南桥的822好的

加焊822是会返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现在学乖了,见a55板子都是大排阻,如果可以杀人,工程师早被高层枪毙8回了,这不是损失一点成本的问题, ...

呵呵这句话要是被华硕的设计师不知道会怎么想我觉得822不是品质不好,而是随着时间啊环境等因素,慢慢蜕变到残废,归根结缔来说还是用料差了呵呵不耐用,

网友:
感谢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同样故障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坏, 总结了

网友:
哎,我们菜b只会822挨着换,换好就好,换不好就丢了!

网友:
最后那个图片放大了看.红圈圈起来的那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tcon这个信号工作推测是和复位针相联系的

复位检测经过的位置
被这里截止全版不出复位

网友:
碰到过2次没修好

网友:
822通病 啊  ,,,,

网友J:
SRN5 822不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SRN5 822不装也可以

这个倒是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这句话要是被华硕的设计师不知道会怎么想我觉得822不是品质不好,而是随着时间啊环境等因素 ...

设计产品第一宗旨就是保证功能与稳定的前提下尽一切办法的降低成本,采用0603排阻比0402排阻在排阻价格、焊盘和用锡量上成本都高,后期板子为何换成大排阻?不是用料差,是做那么小再好的料还是一样会出问题,不过你说0402品质没问题,为何还会受时间、环境影响而出问题?还是品质不行,呵呵。这与用料基本无关了,还是物理规格的问题,通俗点就是太小了,容易串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