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6-03-24):
方法一,刷机1、先把手机关机,然后同时按“开关机键”+“音量+”不放,保持10秒以上手机就会启动进入Recovery界面。2、然后我们可以利用音量的“上”和“下”键选择“清空所有数据”项,点击“是的,清空所有数据,然后再按“搜索”键确定,以完成手机数据的清理操作。3、清理之后我们点击”返回“-“立即重启系统”-“搜索”手机重启后就恢复了出厂设置了方法二,利用系统自带功能恢复1、在你手机的” 设置(Setting)“-“隐私权”。2、在”隐私权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重置手机“。3、最后点击“清除全部内容”按钮,此时手机自动重启,重启操作完成后即可恢复手机出厂设置注意事项 :恢复出厂设置这你手机中的数据都丢失了,所以恢复操作之前我们尽量对数据进行备份。

网友:
看你对华为有研究,问一下,华为手机刷了第三方软件后,不能刷官网ROM,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求赐教

网友:
好像有的手机没有上下键吧?

网友:
感觉作用不大啊,都可以查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