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243vt bios

楼主(2016-03-24):
lg  ww2243vt  屏幕21.5

biod

网友A:
一般屏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BIOS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BIOS坏?

黑屏 里面电压全部正常后
屏幕灯管确定好的还是这样可以选择刷程序
还有无信号输入
接VGA也一样可以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 里面电压全部正常后
屏幕灯管确定好的还是这样可以选择刷程序
还有无信号输入

受教了,收藏到备忘录里面,遇到再拿出来分析

网友:
我的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