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乖问题 求助 !!!!!!!!!!!!!!!

楼主(2016-03-24):
一台显示器 开机一会开一会关 拆机发现电容鼓包了  换好电容开机  开机灯正常亮了 但是灯管不亮 灰屏 换上他原来鼓包的电容就可以亮 什么情况啊 。。。。。

网友A:
电容没换合适,不用猜疑

网友:
楼主发错了吧!这是笔记本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换合适,不用猜疑

他原来电容是35V 470  我换的35V 1000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把所有电容一起换就行,我遇到过。

网友:
你可以看电容输出多少电压
35V的基本用25V的可以代替

网友:
说明你换的电容是有问题的电容,再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原来电容是35V 470  我换的35V 1000  应该没问题吧?

规格没问题,会不会电容受潮之类的,料板上拆了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没问题,会不会电容受潮之类的,料板上拆了装上试试

换了N个电容了  又去买了新的换上 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是奇怪了,是不是换上去的参数不对

网友C:
LED的还是LCD得哦?感觉应该是LED的,应该是换上去的电容耐压值和容量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的还是LCD得哦?感觉应该是LED的,应该是换上去的电容耐压值和容量不对

LCD的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的  。。。。。头疼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直接加一个高压板,成本价10.8元,修高压部分容易触电

网友:
电容应该有问题,我这里有的电容放的时候长了 用电容表测量容量都变小了!

网友D:
很好的骗分技术!

网友:
换的不一样的吧

网友:
直接加一个板就好啦

网友:
有可能  你没还对电容  或者是  你的 电容有问题  再不  就是 你没焊好

网友:
电容都换掉,那就去保护,就得了

网友:
电容换的不对哦  要不不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背光不亮,你不会查12V供电,还EN开启有没有3.3V。

网友:
电容不合适
拆掉换个
你可以看鼓包电容电流多少 一般25V可以代替

网友:
楼主遇到这种牛X的问题,那就不要换1000uf的电容了,原值代换一试

网友:
我遇到高压板问题,先戳下,不行就高压换掉

网友:
加个高压条试试看呢

网友:
个人感觉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换一个代用的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骗分技术!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发求助帖   你凭什么说人家拉分     我问你有什么资格去说人家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稳定

网友:
你说这的这个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
容值 全换了试试看  要不然去找35/470,要么就改个高压 少赚1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