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机大电流和漏电的方法

楼主(2016-03-24):
漏电和短路:
首先声明,我并不能象有些方法说的那样看电流就知道是IC,电容,电感还是电阻漏电短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找不出的漏电。
且把漏电分为三种情况,各有各的方法:
1:小电流漏电;不论大小,以上电电源不保护为准。漏电电流在100MA以上的,通常有明显发热,我们可以去摸,找出发热元件。如发热不太明显,可适当提高电压,但为安全起见电压应控制在5V以内,电流以不超过200MA为宜;如果漏电电流太小,电压高至5V仍无明显发热的,那只能取下电源和CPU,必要时连功放一并取下,继续加大电压至电流上升到200MA为止,即可轻易找出发热元件。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
1)为什么要取下CPU?取下电源和功放好理解,电压高了易损坏,但CPU由电源供电,电源都取了它还会坏吗?答案是肯定的,各种CPU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有些东西是资料没有公布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以MTK为例,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取下CPU再按开机键这时就没了电流,这足以说明CPU与供电有直接关系,再说了各位可以试试不取CPU加电压看它会不会坏,这个本人是有教训的了。
2)发热元件并非一定是故障元件。比如由一供电IC向负载供电,如负载短路通常发热最重的是供电IC,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代换法和开路法找出真正的故障点。
3)有时加电压时电流不升反降,调至正常电压时漏电已小了很多。那不如再加一点试试,往往调回正常电压时已没了漏电,这和那个“烧机大法”有点相似哟。
2:大电流漏电,即上电电源就保护;这种情况我们应先测一下漏电电阻(即正负两端电阻)如果阻值不为0,即使只有几欧,我们一样可以采用加电手摸法查找短路元件。不过这时要先把电源电压调至0,加电,然后慢慢调升电压,当电流升至200MA时找发热点就很容易了。你完全可以看它烧得冒烟,找冒烟的元件就行了!
3:直接短路的,这个就不能用手摸了;直接短路(比如焊点短路)此时它阻值为0,电流再大也不会发热了,我们只能用开路切割法排除。即一个一个取下可能的元件去试(如果你懂得如何断开这个元件与VBAT的连接而又不用取下来会更省事),最大的可能就是铃音功放,其次是电源和射频功放。当然电路维修高手们会有更多的办法去查找它 ,这个不在这里讨论。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有些机型(如部份展讯系列机)用电源供电时本身就会有漏电,这是未正确接入电池类型线造成的,我们要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漏电可以这样接线:从电池触点引出正负极,再把电池正极贴上一张纸,装入电池,然后用电源通过引出的正负极向手机供电,这就很明白了.....

网友:
学会了大师的方法,搞定一切漏电

网友:
没有修过手机,弱弱的问一句漏电是指什么?待机电压高?

网友:
每次都遇到上电漏电 拆下电源又不会,换电源也没用,新手啊好头疼,出了原件一个个去量阻值意外有没别办法

网友:
这些排除法 好用  在现实作业中 确实碰见过 五花八门的 机子

网友(2018-02-15):
这些方法不错,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一般都可以烧出来,楼主厉害,,,,,,,,

网友:
说得很详细 一看就是专业维修的
这种帖子真好
需要大力发扬

网友:
宝贵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啊,学习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谢谢宝贵的经验!遇到小漏电很头疼,修到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  漏电 大电流 小电流 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