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6-03-24):
收到一个一体机,海尔的q52现在的问题是:把BIOS清除,才能亮机,亮机情况下BIOS第二脚能测到3次波形跳变,内存存储块上能测到2次波形,内存上能测到波形,亮机后机器运行正常。关机后再开就不亮机,BIOS第二脚只测到一次波形跳变,在内存上也是测到一次波形跳变,随后就没反应了,现在把BIOS刷过,,io芯片换过,南桥加焊过,
  另外我以前修过V星G31的板子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刷新BIOS不管用就用了映泰的G31 BIOS也能正常 具体原因不是太清楚,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这块板子是V星生产的G41       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吧,急等!!!!

网友:
BIOS清除的方法是:接上CMOS电池后反复清BIOS的跳线,然后拔掉电池插回跳线90%能亮机,如果CMOS电池不上拔下电源不能亮机,跳线也不行

网友:
电池清除或者跳冒跳一边一分钟左右再跳回去看看

网友:
不行换个桥试下

网友:
主你好,我试过了,电池不装也不行,装电池也不行,跳冒清除一分钟也不亮机,只有带电池清除BIOS,然后拔掉电池再加电才能自检通过亮机,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
是不是只能换桥了

网友:
重点查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