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掉电没规律通病一例

楼主(2016-03-24):
掉电 刷 BIOS  测试 各种端口,外设,都有可能 细心 会有收获!我的是 进了一个 金属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可能说的是掉进去一个金属器件,造成的掉电

网友:
等于没说。。。遇到这种问题的概率太低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了

网友:
我的是 进了一个 金属

网友:
你的进的东西好特别 捡钱了吧

网友:
我的 是进了一个金属钉子 ,导致 一个 小小的 故障!告诉大家 掉电 要看一下 开关 哦 有 意外收获

网友:
进东西也算通病?

网友:
进东西 不是通病 不规则掉电通病 Rv411  三星的 看到了 吧  B500 也有这个通病 开关不良导致 不稳定

网友:
忘记告诉大家了 这个 B500 的 BIOS 是 不分版本号,只要是大阪号一样就可以!
我刷过! 还有就是 卡LOGO 排除掉 外设就是 GB 的 毛病,这个真是通病!

网友:
黑屏就看得多了

网友:
就记得联想的这毛线一体机 有个黑屏的通病  还不好搞

网友:
楼主东西掉到什么地方才会导致不定时掉电

网友:
楼主能说仔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