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52C 加电就掉电解决

楼主(2016-03-24):
华硕D452C  板号x450vp  REV2.1  独立显卡    开机掉电 买了bios刷了就亮机了

ASUS X450VP MAIN BOARD REV;2.1.zip

开机掉电解决

网友:
是好的不 下来试一下

网友A(2016-04-29):
我这有一个加电有LOGO画面的,第二画面就没有字符了,下来试试

网友:
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很遗憾没有解决问题!还要找找是啥原因了

网友(2016-05-31):
我的不亮  下来试试看

网友:
正好用,下来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经过几天的测试,真相并非楼主所言那么简单,南桥旁的电阻才是元凶,吹bios时南桥旁也被吹热了

网友(2016-08-08):
电流多少掉电啊 我这里0.035就掉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我遇到一个不开机的

网友C(2016-09-14):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个加电有LOGO画面的,第二画面就没有字符了,下来试试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你是怎么解决的?

没搞定,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经过几天的测试,真相并非楼主所言那么简单,南桥旁的电阻才是元凶,吹bios时南桥旁也被吹热 ...

是哪个排阻呢,阻值多大的?

网友:
是好的吗 你们用了说下啊

网友:
下载下来再说吧

网友:
这个BIOS确定可以用吗

网友:
遇见 时开时不开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不开  触发电流很低就掉了。。。能开的时候一直开- -

网友(2016-11-03):
刷了几个BIOS能亮机就是不仅系统,一开机就进BIOS画面 怎么设置都是一样

网友(2017-12-10):
刷后亮机慢   其它正常!

网友(2018-03-29):
打不开的,下载了也是白下的-------

网友(2018-07-15):
此BIOS能用

网友:
是好的 刷过亮机

网友(2021-03-06):
我的D452C开机掉电,显卡8530的,刷了这个BIOS就可以正常开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