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TC 火腿肠 528D 开机显示HTC LOGO 然后频繁重启 麻烦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6-03-24):
HTC 火腿肠 528D 开机显示HTC LOGO 然后频繁重启 麻烦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刷机试一下看看

网友:
线刷 卡刷 都已经试过了。继续显示LOGO

网友A: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
字库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

麻烦问下 字库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