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31开机不显

楼主(2016-03-24):
联想E531集显开机不显,开机电流跳变是:0.5A--0.7A-0.56A,拔掉内存,有内存报错声,看内存脚有点氧化,檫檫后开机具然正常了,关机后再开又开不了,新清洗内存后还是不显示,有时又可正常开机,初步判断是桥的问题,拆机检查主板未发现异常,开机量测各处电压均正常,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从此现像看要么是Bios,或者是桥有问题,先软后硬,从网上购买两个Bios(U5/U6)后开刷,直接两个一起刷完后,开机正常,经多次开关机都正常.

网友:
有没有试下。一个一个的刷。看是哪个问题。还是都要两个一起刷……。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有问题。就买一个就好了啊。现在笔记本利润那么低……何必

网友:
这种应该是 桥bios问题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我来试一试。桥看看怎么样。

网友:
桥的,刷进去不显示,估计是版号不对。

网友A:
刷  U6 OK   亲测   一定要相信我。

网友:
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2016-05-04):
是两个一起刷吗

网友:
版号报一下啊   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  U6 OK   亲测   一定要相信我。

刷U6也亮机了,

网友:
整个试试我的机器

网友:
我的刷完还不行,看来不是BIOS 的是

网友(2016-07-26):
下来试试正修着这台机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开

网友:
正好有一台 不知是这问题

网友(2016-10-05):
联想e531开机不显示-迅维网维修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