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中兴 努比亚 小牛 媳妇的手机,晚上冲电 100% 第二天早上开机 一闪变砖头!

楼主(2016-03-24):
中兴 努比亚 小牛 媳妇的手机,晚上冲电 100% 第二天早上开机 一闪变砖头!

网友:
刷机救砖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刷机看看,不行就得维修了。

网友:
根本不开机。如何刷呢

网友:
最新跟进,昨晚把 手机大卸八块 ,先测的电池,3.4V。这个电压太牛了吧,锂电池工作标准4.2-3.8V  果断找了一个中兴原厂的变压器,把电池接口用橡皮猛劲蹭了几下,重新接好电池。接线充电,竟然能显示1%充电。现在充了70% 有最新战果及时跟进。

网友:
手机把电消耗完了吧。

网友:
好帖子,领教了

网友:
下次注意 稿费了

网友:
完全能用了,媳妇乐的屁颠屁颠的赏了一个

网友:
刷系统 吧 应该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