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11 终于修复了

楼主(2016-03-24):
联想YOGA 211 不触发上电源有点短路待机0.15左右。
电感 阻值  电压    更换芯片后   修复后阻值   待机电压
PL3  482   8.35    8.35                508            8.35
PL6  180   1.35    1.35                180
PL8  88    0       0                        88
PL5  24    5.0     5.0                   194            5.0
PL4  472   3.3     3.3                  476            3.3
PL7  316   1.01    1.01               323            1.01
PL10 2     0.88    0                     22
PL11 13    0       0                      14
cpu供电芯片发烫 测量到有个上管击穿,
更换NCP6132A 和四个场管后待机恢复0.0247在测量各个电感参数在上面表里
按开关按钮开关电压有接低机子电流无变化现在变成了不触发,找了圈板上开机
片貌似换成了苹果一样的BGA封装芯片,代号为IT8386VG-192加焊后还是不触发,
本机的BIOS芯片也是新型号25LQ64 8M的编程器不支持。不然都把BIOS备份上来了,
不知道各位建议下这机。怎么修下去,是EC坏的机率大还是BIOS忘说了没换供电芯片
前PL10 CPU供电电感测量只有2欧,换了后有15欧左右看样子CPU应该没事。时间有限明天
去拍个BIOS看下是否BIOS问题引起不触发。
经过版主 Smile.笔记本专修提示待机0.0247待机电压不对应该是触发了,仔细看了下
PL6应该是内存电压已经出来了说明是触发了,PL10 更换芯片后反而没电压了,
是否新芯片有问题,还好发了两个,重新换上一个上电测试正常了。
通过这款机子板子可以看出集成度提高了后,EC也改成BGA封装的了以后可能遇到的更多了
另外量了下CPU供电管电压是8.3V左右也就说明这块板设计跟苹果一样了,公供电可能改成电
池电压一样的了没图纸也不好具体分析有高手可以搞个新板结构和时序分析最好了。发贴不容易
有分的多多加点分反正不扣你自己的。

网友A:
运气背  不知是楼主吹坏了第一个芯片 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背  不知是楼主吹坏了第一个芯片 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第二个同样手法安装的,这点手工信心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同样手法安装的,这点手工信心还是有的。

快换一家卖芯片的  不然坑得更多

网友:
这个好像是超薄的一款机器。

网友:
bucuo  hheee

lvjingang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有备份BIOS吗

网友(2016-05-17):
联想有好几款EC都是这样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