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PLUS R2 CPU供电有 不显示有通病吗??

楼主(2016-03-24):
华硕P8H61-MLX3PLUS R2  CPU供电有 不显示有通病吗??   内存供电也有  请教

网友:
这样可不好教咯,先听听主板的课程吧

网友:
要说通病就是822排阻,也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插上蜂鸣器响6声刷BIOS 就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不小的 是BIOS

网友:
修出来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块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CPU是上32纳米的吗?

网友(2019-08-22):
我有一块开机跑D3 4F 97不过内存,内存供电有1.5V,238脚SPD供电有1.3-3.3V跳变,120脚负载供电0.75V,1脚和67脚基准电压0.75V,118脚供电3.3V电压不稳,一直跳变

网友(2021-01-17):
这板子 我也有一张 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BIOS耍了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