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一进LOL就蓝屏。hardware malfunction

楼主(2016-03-24):
新装电脑、 装系统到要完的时候就出现蓝屏、不玩游戏可以用个2小时左右。。但一进游戏就蓝屏、

求助!    CPU - 显卡 - 内存条都换过了。

网友:
系统重装过3次!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硬盘试试,重装的系统是同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硬盘试试,重装的系统是同一个吗?

硬盘换了装过,一样、  系统是同一个。

网友C:
显卡驱动换下
CPU  内存 显卡全部换下看看
要是不行 那看下板卡的地方

网友D:
所有都换过了只剩主板了,还有就是看一下是什么显卡?电源功率跟得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都换过了只剩主板了,还有就是看一下是什么显卡?电源功率跟得上吗?

显卡电源是不会有问题的,一共装了5台机,就这台这样。。。关键是显卡换过。

网友:
电源功率够吗?够的话就直接换新主板吧。不是刚装的吗

网友:
电源也留意下 会不会带不起
该换的你都换了
实在不行 换台主机吧
再不行  换套房子 风水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了装过,一样、  系统是同一个。

那明显系统不行,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换下
CPU  内存 显卡全部换下看看
要是不行 那看下板卡的地方

板卡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明显系统不行,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
换另外个系统版本看。

网友:
电源换个大点功率的试试啊,在不行刷bios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换个电源看看  有可能是电源   以前好像是遇到过  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直接换台电脑试试,有时候,客户也乐意这样选择的!

网友:
内存条换一个品牌,我以前碰到过,最后不要用金士顿的内存。

网友:
温度正常吗 电源功率也有可能 或者驱动

网友:
居然是新电脑。找卖电脑的撒

网友:
CPU - 显卡 - 内存条 系统都换过了,那么最大的问题要么是电源要么是显卡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