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比较细的QFN芯片的焊接

楼主(2016-03-24):
我个人觉得焊接这块,最难当属QFN芯片的焊接了,引脚太小了,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也相对多一些,时间长了总结出一点经验,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我会由衷的感谢的
    1.拿到板子,在坏的QFN芯片的四周涂上焊油,将风枪温度调至350-400度左右,风力在5档左右,吹下坏芯片,用酒精清洗干净焊盘,再涂上一层焊油,加锡处理
    2.用磨砂纸将新芯片的引脚轻轻擦拭一遍,涂上焊油加锡,中间要加的饱满一些,处理后用酒精洗干净,再涂上焊油
    3.将风枪风力调至2档左右,预热焊盘至锡熔化,将芯片放上去,用镊子轻轻推动芯片,让芯片引脚自己复位,用镊子轻轻按压芯片
    4.将烙铁调至350-400度,芯片引脚四周涂上焊油,用锡丝拖一至两遍
    5.用风枪在芯片引脚四周吹一遍
    6.用酒精清理干净焊好的芯片
到此QFN芯片就焊接完成了,做的不好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建议,我将感激不尽
新人发帖不容易,也希望大家能给多加点分,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A:
QFN芯片 确实不太好焊

网友:
楼主你最好配合几张图片,我个人认为华硕的QFN有的不好焊,它引脚做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FN芯片 确实不太好焊

元件上先上好锡。刷点焊膏,风枪一吹,就自动对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上先上好锡。刷点焊膏,风枪一吹,就自动对位了。

这样焊完后,还是不放心,总是要用烙铁再走一遍

网友:
烙鐵再走一遍這樣做會比較穩當

网友:
qfn不大好搞  要是楼主配上一段视频或者图片会更好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焊的吧

网友(2016-04-24):
手工活 要多练习

网友:
确实是实践出真知。
维修做久了,基本上就会得出上述经验。
简单总结:先用风枪定位芯片,然后烙铁补焊一遍。

网友:
时间长了 经验就多了

网友:
我是用橡皮擦来檫芯片的。

网友:
qfn涂焊膏对大一点的芯片就不好焊了,感觉不好焊的还是stm芯片

网友(2016-05-31):
这么大风,不会吹跑周围小元件

网友:
是应该配上点图片  才让人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