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第一B450机子

楼主(2016-03-24):
师傅另谋高就  留下小弟一人   一个字累
废话不多说  拿到机子看下电流   发现不触发   拆机   脑子里想到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机会来了,师傅走了就有大量的机会了,可遇不可得啊

网友:
师傅只有让你上手,才能很快学会,如果师傅一个月,不在,你一个能坚持下来,就学会可以独立开店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   点错了   脑子反应是 开关板 EC    测量发现开关板没坏  EC 95脚可跳变  难道EC坏了  这时想到LID 也会导致会关闭   测EC94脚  发现只有1.2V  找到排阻PN46  换了个   结果还是一样   眼睛都快瞪大了   难道真的要换EC   看了下电路图   发现名称为LID_CLOSE#   意思就是LID关闭  低电平有效 直接给他给3.3V
装上屏  机器亮机

网友:
新手不错 能自己独立修了,加油哦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从哪里接的3.3

网友:
排阻PN46 另一边就是3.3V    直接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