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D不定时能开机

楼主(2016-03-24):
华硕N53DA 开机时无显示 ..版号:N53DA REV 2.0 在反复开机测试中  接可调电源开机无显时电流跑到0.9-1.4A反复跳至1.4A...测量各组电压中发现CPU供电电压0.9伏 其它电压组正常 。有显示时CPU供电为1.05伏 ,尝试刷BIOS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再开故障一样 电池放电也一样...该CPU电源IC为:17480G  由此判断CPU电压不稳定 偏低...在此请教大家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偏低呢 能开机时使用一切正常 CPU电压一直保持在1.05伏之间,,关机后再开就不显示电压也不正常了,,在此附上该原机主板BIOS 程序供大家分享 共同进步.....

华硕N53D原机程序

网友:
不显示时发现CPU供电管G极电压不正常跳变  手头上没有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