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加电不亮

楼主(2016-03-24):
刷BIOS解决 上传一份

联想Y500 U9.rar

刷U9就可以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一下,我这也是不亮机,下了一个刷了不行,希望这个可以

网友A(2016-05-25):
加电不显一般是刷容量大的一个吧,U9是2M的,还有一个是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不显一般是刷容量大的一个吧,U9是2M的,还有一个是4M的

U9 不好刷。。好多编程器都不支持!!

网友A:
我刷U9还是不亮,一直重启,再刷另一个4M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U9还是不亮,一直重启,再刷另一个4M的好了

我的是不亮 电流1.20 感觉像是BIOS 这这机器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