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 bios

楼主(2016-03-24):
A1312 820-2828A 买的亲测OK

网友:
下一个试试  我的问题是进不了系统啊 换了好多系统了  10.9.5  10.10.3  win7 都是可以装 能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重启就进不去了 苹果系统 只显示苹果图标 就不走了

网友:
这BIOS会不会出现二次开机现象?苹果修的少

网友(2016-04-23):
这款机器的图纸有吗?论坛找了好像都没有。

网友(2016-06-22):
楼主BIOS 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手上有台机器    能加电  点不亮    不知道刷了BISO 能不能好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子,不显示的

网友:
自动重启不知道刷了能不能好啊

网友(2017-08-05):
我正 修一台这个机器  ,我怎么没找到BIOS芯片

网友:
我的芯片被上 家  做手脚 取了。

网友(2023-07-04):
我的是8M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