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拔4PIN也一样

楼主(2016-03-24):
把4PIN拔掉,故障还是这样。本来打算强通绿线开机,但是又怕哪里短路烧板烧U,哪位大神指点,不通电没法测出电压。

网友:
你可以吧CPU内存拆掉
强制上电看看哪边
还有像你这样4扣拔掉还会的话
看下ATX下面的二极管正常不
就是ATX输出电压哪边的
测量主板每个MOS管是否正常

网友:
COMS电池旁LM358

网友:
我拆U与内存后,量了下场管对地,没有坏。强通电可以加电,但在没有上U与内存的情况下,不知要量哪里的电比较好。CPU四相供电因为没上U都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是最后出来的,先检查前面的内存,桥等供电

网友:
这个先查一查电是否出来完了哦

网友A:
故障现象是,触发后,风扇转了一下就停,马上又转又停,第三次时风扇会转的久点有10秒以上,然后又马上停。刚借着开机瞬间,测得CPU供电1.2V,内存1.5V,PCH 1.05V,PCIE,A11复位3.3V,A13时钟0.37,A14时钟0.4V都有,但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论坛里下载了图纸是3.0版本,结合H61时序,研究中。

网友B:
供电还缺少 内存负载供电  PLL1.8V VCCA 0.9V VCORE 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还缺少 内存负载供电  PLL1.8V VCCA 0.9V VCORE CPU供电

CPU供电我查了是1.2W,这个好像不太对,我在一块好板上查到的是0.9V,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还有你说的PLL1.8V,与VCCA0.9V,是指哪个供电呀

网友:
刚查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ISL95836HRTZ,第9脚,开机瞬间有1.05V电压,开启信号已经有了。VTT_PWRGD,25脚VCC也有5V,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转一下就停不一定是有短路,也可能是缺电压,你再点一下开关试试能不能开机,或者你打下CPU供电的对地值,或者停了之后你量一下ATX绿线的电压都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是,触发后,风扇转了一下就停,马上又转又停,第三次时风扇会转的久点有10秒以上,然后又马上停。 ...

这种现象是板子缺电压或者BIOS程序出错,你从图纸上找一下APWROK这个信号,人为的把这个信号接地,就不会掉电了。你测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如果除集显电压外都有了的话,那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9070-1-1.html   这有个帖子,可以去看下

网友:
H61的板子不会修

网友:
我也有片技嘉的板子,转一下停但在次不能触发,必需断电后才能触发,第一次客户拿来换了个内存旁8脚的比较管,过了半个月客户又拿来了说又是同意的问题,现在强行开机内存电压2秒后没了,还在搞,

网友:
可能缺某供电引起的,跟着时序查查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GA的BIOS真容易坏..

网友:
我的板子也和你故障一样。不知道楼主搞好没有

网友:
故障一样。不知道楼主搞好没有

网友:
都没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