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

楼主(2016-03-24):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给笔记本供电和维修时怎么调试设置

网友A:
有说明书吗?一共4个调整,右边2个是调电压的,左边2个是限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吗?一共4个调整,右边2个是调电压的,左边2个是限流的

笔记本一般多少电流5A吗?

网友C:
笔记本是4.9A,18V,可调直流电源是30V10A的,怎么设置?调成恒流还是恒压?还是电压调18.5,电流调10A(最大)或者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一般多少电流5A吗?

不要限流的情况就让可调电源最大。就是5A的一般、如果你烧机就慢慢调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4.9A,18V,可调直流电源是30V10A的,怎么设置?调成恒流还是恒压?还是电压调18.5,电流调10A(最大 ...

电流最大,电压要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限流的情况就让可调电源最大。就是5A的一般、如果你烧机就慢慢调电流

烧机就慢慢调电流,一般是调电压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机就慢慢调电流,一般是调电压是不是

一般试机就是调电压,烧机的话电压也要调好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试机就是调电压,烧机的话电压也要调好限流

嗯嗯,好的

网友:
可调电源是最大10A的,不烧机是否调到笔记本的最大电流5A而不是10A?烧机的话是否电流从0开始慢慢加大?

网友:
普通30V5A  就够用了

网友:
好像就调调电压啊

网友:
给笔记本供电和维修时只要电压调至额定值即可,电流设在最大。

网友:
调电压 电流

网友:
维修手机就调整到4.2V

网友:
维修笔记本一般是调到19V 4.7A

网友(2016-04-29):
可调电源的使用
1、你一定要会调CV模式,理解CV模式。
2、你一定要会调CC模式,理解CC模式。
3、你一定要搞清楚,烧机用那种模式。

还要理解OCP限流保护,OVP限压保护

网友:
先调电压,接上负载后再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