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1el2屏暗

楼主(2016-03-24):
求助:飞利浦221EL2开机屏暗,怎么回事?是不是也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啊,升压没有升起来吧

网友:
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是LCD的还是LED的

网友:
飞利浦生涯版的问题 你可以切断升压链接一个晓三极管的D级

网友:
按开关,指示灯能灭的话,一般是升压板有毛病了。

网友:
没讲清楚一下    开机暗屏 有显示不  没背光的话

网友:
谁也猜不出来,这个要一点点判断,用排除法吧

网友:
显示器暗屏,没遇到过是程序坏导致的,查查升压板的工作条件再说

网友:
1.检查升压部分有没有开启电压,
2.升压输出部分瞬间有没有40多伏的灯电压
3.代换灯条

网友:
你这是LCD的还是LED背光的?

网友:
高压板换一个试试

网友A:
这个高压版应该是LED的
除非改高压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压版应该是LED的
除非改高压版

改了麻烦呢,还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看背光亮不亮,不亮就是背光坏。亮就查电路。

网友:
不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看灯条灯管,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没升压
你可以改个高压板
不想改你可以看升压的电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