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6-03-24):
求高手 指点  这些 英文怎么看的懂   求 高手 帮忙 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厉害的  高手  指导一下  谢谢  我是 新手

网友:
下载金山词霸

网友:
这是苹果图纸的,告诉你的页数吧。

网友:
百度查查嘛

网友:
我的新手 表示看不明白

网友:
英文找百度,我都是用百度翻译

网友:
?小小白?  想维修先培训下。

网友:
首先你要懂得这些英文的名字比较简单,找个翻译软件翻译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根本,就算你知道名字了,你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建议还是去找个厉害的培训机构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些一般都用翻译工具了,不过做维修也没必要全部都看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