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471 关机重启

楼主(2016-03-24):
不按开关的话,待机是正常的,按了开关后呵呵再也关不掉了,系统里关了会重启,强制关也会重启,恩小白修的机少…………去神坛搜下什么鬼,觉得 键盘的鬼最大,直接拆掉,OK好了上两张图,
仔细观察发现是因为键盘排线有一道不是很明显的压痕接触到了C壳,在压痕部分用透明胶贴一下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16-3-25 10:13):
好吧压痕形容的不够准确,现改成压伤

补充内容 (2016-3-28 09:35):
键盘漏电,导至EC工作异常,无法控制关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能碰到通病

网友:
捡到死鸡了。

网友A:
开机针和键盘排线是一起的吧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楼主

网友B:
这机器我这边倒是修到不少,可是这个故障从来没遇到过,键盘排线有压痕也是正常的,因为排线太长而且不是直的,其次一点是这个开关不在键盘上,希望楼主的机器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和键盘排线是一起的吧

没在一起的,你看清楚照片里面,左上角那个才是开关

网友B:
楼主讲了,是由于键盘排线折到导致的,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键盘排线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这边倒是修到不少,可是这个故障从来没遇到过,键盘排线有压痕也是正常的,因为排线太长而且不是直 ...

压痕是月牙形像指甲压的似的,估计破了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了,是由于键盘排线折到导致的,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没看懂才问的嘿嘿

网友D:
开关不在键盘上的机子键盘也会引起不触发呀,遇到过不少,第一次遇到还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不在键盘上的机子键盘也会引起不触发呀,遇到过不少,第一次遇到还感觉很奇怪

兄弟你在哪看到的我说不触发了?

网友:
接触到了么?绝缘要做好啊

网友E:
这样键盘还能用吗

网友:
估计会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键盘还能用吗

只是破了点皮,可以用的

网友:
恩反修为什么?

网友:
捡到宝了 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懂才问的嘿嘿

我也是不大能理解,内容我是看明白了,就是这个故障解决我也不懂,觉得可能性不高,还有待验证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大能理解,内容我是看明白了,就是这个故障解决我也不懂,觉得可能性不高,还有待验证

恩恩,也是

网友:
键盘漏电,导至EC工作异常,无法控制关机

网友:
是键盘碰倒主板,短路了,导致的吗

网友:
有时候会遇到的,这个还是有几率的额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学习了

网友:
每隔半小时左右会掉电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