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X650芯片求解

楼主(2016-03-24):
盈通GTX650 的核心供电芯片08 FM这个芯片的PDF ,有的麻烦提供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
自已先找 。找不到问老师 。

网友:
这个是二次打码的吗?

网友:
没看到过,爱莫能助

网友:
你这个只是芯片的一个代号,不是真正的型号,要找到真正的型号才能看有没有芯片的PDF。淘宝看一下你这芯片真正的型号是什么吧

网友:
显卡的应该很少吧,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这样???

https://s.taobao.com/search?q=RT8809B&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 ...

就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还是3楼的高手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这样???

https://s.taobao.com/search?q=RT8809B&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 ...

学习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