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死机求解答!

楼主(2016-03-24):
死机现象突然黑屏,风扇狂 强制关机没反应,必须断电或则盖子和一下就可以关机,做过显卡和桥的bag,做过bios,换过硬盘和内存,cup,原cpu是i5一代,换上去的是低配的cup上去使用刚开始可以用几十分钟后来开机没多久死机,该换的也换了,求大神解答,找出问题点!!!

网友:
死机时候哪个信号或者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能亮的机器修起来害怕

网友:
后来又刷了一次bios还是不行,最后找出了问题点是cpu供电不足,最后加了两个电容上去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