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悲催的,痛苦的 苹果 A1278维修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6-03-24):
      ,三天前客户拿来了一台苹果 A1278 ,时开时不开,一接这台电脑就有点发麻,时好是不好----冷汗。
         接电流表,电流0.0X,没有充电电流,这不就是充放电问题吗,暗暗高兴,嘿嘿,收个400大洋轻轻松松,直接短接 R7052,电流哗哗的往上跳,哼着小调,开了屏易拉罐啤酒,一口喝完。。。。。。        当我装好A1278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开不了机了,电也不冲了,刚刚的啤酒也白喝了......
        继续拆机,换了一个电源接口排线,奶奶的,又OK了......继续装机,当装好后,又不充电了,奶奶的,啥问题啊。。。。。
        测试电池的电压,直接为0,心凉凉的,难道长时间的充电电路问题,电池也不良了?
        直接定电池,今天电池终于到了,上上电池,OK了。。。。继续装机,继续OK,测试了一上午,没出其他问题.......
       额的神啊......保佑保佑这台可怜的被啃了的苹果吧!
       继续祝有相同问题的,轻松秒掉,看帖的发大财,回帖的发大大大财!

网友A:
不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网友B:
现在不知道你的板号是多少?这个型号的板子很有可能要带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只要搞定了。就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知道你的板号是多少?这个型号的板子很有可能要带电池才能开机,

820-3330-B

网友:
多喝两瓶啤酒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你这个维修挺好玩的啊

网友:
苹果价格高

网友C:
不开机,干嘛要换排线呢。求思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看这个帖子的故障,A1278不上电池是不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网上发现的维修用的好东西,原来维修可以很赚钱!!定损模块/催款模块/定时·定次可编程开关控制模块。适用于家电,笔记本,台式电脑,监控等行业销售与维修时的定损与催款的用途。网址:https://tvsanjia.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网上发现的维修用的好东西,原来维修可以很赚钱!!定损模块/催款模块/定时·定次可编程开关控制模块。适用于家电,笔记本,台式电脑,监控等行业销售与维修时的定损与催款的用途。网址:https://tvsanjia.taobao.com/

网友E:
你这是 缺少配件测试 才这么透疼吧 很难判断是配件还是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干嘛要换排线呢。求思路

充电口排线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帖子的故障,A1278不上电池是不是不能触发的?

这个不一定,看主板,有些必须电池,有些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 缺少配件测试 才这么透疼吧 很难判断是配件还是版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专修苹果的哦,但

网友:
哈哈 我说呢 楼主这么轻松 原来是1278的那款 ! 这款确实一般都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不带电池都不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