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8接骨神器

楼主(2016-03-24):
A8接骨神器
近来手机圈子里都流传一句话,“接骨神器”这个接骨神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谓接骨神器,其实就是一种固定装置,可以锁定在6代机器的主板上,他起的作用是用锁定好的部分强行的压住A8CPU的位置,用来解决一些CPU空焊的故障,这个东西生产的目前,主要是因为目前A8CPU一般人还是无法很完美翘下来和焊接好,所以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用机械的方式,压住A8,使机器能够正常使用,这个东西对于一些A8虚焊的板子来说,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一般A8虚焊会引起红屏,蓝屏,刷机报错等等问题!)
接骨神器在使用之前需要先把新的夹具在坏板上夹一次,调节一下夹具的力度,避免过太的压力夹坏元件,调节好以后,在上夹具之前,需要先用手按压A8,确定是那一块部位空焊,确定空焊部分之后,把根据空焊的位置,调节夹具固定的位置 ,锁定螺丝。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夹具的时候,要用高温胶带把夹具边上都包一下,保证夹具不会和板上的元件接触发生短路。

网友A:
这样搞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会不会返修啊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

网友:
这个上东西好,不用撬芯片了

网友:
这样子就节省很多时间了。

网友:
没二话,真的是神器

网友:
手机芯片跟笔记本芯片一样吗?内部会虚焊。

网友:
这样也行,不错的想法不过怎么看怎么不靠谱。

网友:
这样也可以,长见识

网友:
还真的是物理压一下啊,有些笔记本散热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這樣怕是不行吧。

网友(2016-05-19):
成功率高不

网友:
用用会不会反修啊,怕怕

网友B(2016-07-13):
没使用过,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使用过,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只能应急。

网友:
这个夹具很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过风枪吗???

打胶的CPU,加焊效果极差.还容易 连锡球

以前都是BGA加焊 笔记本芯片的,没用风枪加焊过

网友D:
这种东西都有我去服了~

网友(2016-08-27):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都有我去服了~

名字更让人服  接骨神器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