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A600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3-24):
进PE没问题 进系统掉电重启 进BIOS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这发的什么啊,都不说清楚,要人怎么回啊

网友:
首先从简单入手,系统是否有问题?BIOS设置引导模式是否正确,硬盘是否有问题,排除外设和软件问题再去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