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6S挡LOGO

楼主(2016-03-24):
换了显卡换BIOS换南桥都没有好,客户补休了。

网友:
版主请封贴吧。

网友:
USB口有短路的吧

网友A:
客户不修,但是故障还是要弄懂啊,南桥BIOS都搞了,那就搞搞外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修,但是故障还是要弄懂啊,南桥BIOS都搞了,那就搞搞外设看看

外以拆除完,bios块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