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1W,不触发

楼主(2016-03-24):
板号DATE2DMB8E0  REV:E
电流开机到0.018,以为CPU坏了
换了一个也是不行怎么搞

网友:
今天几台机器不好修,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我这里是有数量,一天修不出多少机器啊,哈哈哈

网友:
0.018你自己都说不触发了,怎么会CPU坏呢?去查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有数量,一天修不出多少机器啊,哈哈哈

我看你都不会修机器吧?发货给迅维修吧

网友C:
待机0.018??还是触发到0.018 还是到0.18 ?

网友:
是触发到0.0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018??还是触发到0.018 还是到0.18 ?

是触发到0.01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都不会修机器吧?发货给迅维修吧

触发到0.018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上下管换了,好了
过两天又不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
触发到0.018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上下管换了,好了
过两天又不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
0.0.18就是触发后的电流?好小啊   那要不触发多少电流啊

网友:
0.018相当于待机电流 还没到CPU 查下 保护隔离 开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到0.018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上下管换了,好了
过两天又不行了,怎么回事

0.018都还没到CPU供电,是不是上电电流更高之后掉下来才是0.0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8都还没到CPU供电,是不是上电电流更高之后掉下来才是0.018?

不是一直0.01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018都还没到CPU供电,是不是上电电流更高之后掉下来才是0.018?

我直接BGA焊接PCH好了,哈哈哈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BGA焊接PCH好了,哈哈哈
谢谢您

恭喜恭喜,好了之后多测量下主板各大供电信号什么的,然后记住它,下次再修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好了之后多测量下主板各大供电信号什么的,然后记住它,下次再修到就有思路了

高人指点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待机是多少  ?    PCH 是什么      1 BIOS   2  PCH     最好是 按时序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人指点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测量

就是把你想要测得测一遍,例如各大电感的电压,这些测过之后就会有印象了,记住之后就是你的经验,下次修到一样的板子你就知道哪里电压大概是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你想要测得测一遍,例如各大电感的电压,这些测过之后就会有印象了,记住之后就是你的经验,下次修 ...

高手讲解就是果然不一般,厉害厉害的
谢谢您